新问题:有关于allegro新旧版本元件库转换

楼主(2010-11-27):
最近在学习allegro的时候碰到一个情况:就是用SPB16.3打开老版本的allegro制作的元件库的时候出现附件的对话框,而且总是不能正常打开:

网友:
用uprev.exe处理,或者dbdoctor.exe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

我愁的是怎么把版本降下去啊,有些板子是外包layout的,几个特殊的封装他们都用不了,直接说又说不清楚,还没有datasheet。。。

楼主:
兄弟,有具体的步骤吗?一个一个去转换吗

网友:
    用 DB Doctor批量转成高版本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兄弟,有具体的步骤吗?一个一个去转换吗

    用通配符就行了,让你选择文件的时候只要选择一个文件,例如abc.dra,把abc.dra改成*.dra,那个目录下的就一起更新了。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的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