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求助,很诡异,为什么照着原来的属性做出来的封装却不同?

楼主(2010-11-28):
大家好,
小弟接触pads没多久,
朋友发来一图,我有些地方不明,
请各位指点一下。
使用软件PADS 9.2.
下图是原图,焊环(里面没钻孔,只有外面一圈露出铜的环,中间部份依然是PCB板材)

下图是原图,焊环的属性

下图是我照着原图焊环属性做的一个焊盘(右)与原焊环(左)对比
相差甚远。

我自己键的一个焊环(属性不同)

三个焊盘对比

......
看起来虽然是一样的,但是两焊环被选中后显示不同
看下图选中后对照图(选中状态下我建的焊环已变成实心)

我想知道原图那个焊环是怎么建出来的。
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。。。
谢谢。。

在线等答案,,
附PCB源文件。。
想知道PCB中最外环,和半月口型的环是怎么整出来的,急求帮助。

网友:
答案如下:

1,在封装编辑界面下,先放置一个焊盘(也可以在第4步的时候放置)

2,用Copper绘制一个圆形.

3,用Copper Cut Out再画一个圆(这个圆比第二步的圆要小一点)

4,选择两个重叠的copper后,进行combine

Combine后如下图:

5,将焊盘移往copper圆环

6,选中copper后进行associate

最终完成的效果: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一直奇怪Copper Cut Out为什么画完了没有用呢   原来是需要Combine一下呀

楼主:
版主,好强哦,,感谢,感谢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