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工作不稳定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28):
各位大虾,小弟不才,请教一个问题:用ARM11做的开发板,五块中有四块工作不稳定,不稳定的情况是当运行某个运用程序时会造成系统死机,不清楚是硬件设计(包括LAYOUT)的问题,还是软件驱动程序的问题?如何判别呢?谢谢赐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把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和Layout图贴出来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试着找一下器件或者加工方面的问题看看。

楼主:
谢谢以上的回答!对于二楼的回复,一是公司的资料是传不出来的,二是系统是用于车载多媒体的,文件比较大,所以是没办法贴出来,这很郁闷!
对于三楼的回复,是怀疑贴片的工艺是吧?也有可能,板子好像是前期工作还正常,后来才发现有死机的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们之前碰到过SDRAM的时钟信号不匹配,造成跑应用程序的时候会重启机器。

网友:
时序问题吧

楼主:
时序应该没问题的,有一块核心板跑起来没出过问题,其他三台机是在启动系统后,不跑应用程序也会出现死机,应该也有可能是底板的问题吧?

网友:
只运行某个应用程序才会死机吗

网友(2011-01-07):
那么你的五块板有没有完全好的板,若有完全好的可板,就说明你的设计和layout都没有问题,电压,频率,复位都没有问题的话,你查查线路的阻抗。若线路没有问题,建议你重新烧录一下程式

网友(2012-02-20):
可能性比较多啊,顶一个先~

网友B(2012-11-30):
贴片工艺也会造成重启啊:
1、跑完Eboot,运行至将要进入操作系统时,重启,如此反复;BGA虚焊造成的,特别是SDRAM;
2、打开应用程序时(如定位功能模块),重启。电源设计部分重点查看一下,是不是电流负载不足,拉低源端电压,造成重启;

网友(点评):
12楼正解,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,重焊BGA解决了这个问题,怀疑是工艺问题

网友:
车载系统,重点检查一下电源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却掉其他的板卡,单一故障实验,用1快板卡,跑程序或者不跑程序,你看看板卡会不会死掉,如果会死掉,说明板卡问题或者是你的电源问题。在慢慢查,祝好运

网友(2013-01-03):
1.DDR部分走线,可以测量CLK,DATA,ADDR等信号的状况
2.电源供电,滤波是否正常

网友:
电源问题,DDR时序问题,还是BGA虚焊,觉得这些可能性都存在,但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测试方法,找出问题去针对性的解决,

网友(2013-04-19):
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硬件问题吧,貌似是信号线时序问题啊。。求拍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贴片工艺也会造成重启啊:
1、跑完Eboot,运行至将要进入操作系统时,重启,如此反复;BGA虚焊造成的,特别 ...

更正一下,很多时候并不是由贴片工艺造成虚焊,而是因为BGA拆开真空包装后长时间不用且又不妥善保管造成引脚氧化,氧化后的锡球在焊接时,虚焊不可避免,只是机率大小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工艺焊接的问题,是不是板上的某个器件不稳定呢?有一块没问题,说明硬件设计应该没问题,其他的问题,可能是工艺引起的。可以再焊接一块,试一下,换批元器件和焊接工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