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明连接好了,却还有飞线!

楼主(2010-11-29):
在LAYOUT的时候,明明连接好了线,却还有飞线,搞得还以为没有连接。怎么样合理的去掉呢!?

网友:
我没有碰到过,感觉你还是没有把该net的所有走线处理完

网友:
是不是你没有将导线连到焊盘或者过孔的正中央,默认情况下必须连到正中央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