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背板仿真

楼主(2010-11-29):
各位大侠好,我想通过仿真来验证一块已经出了问题的背板,也就是对背板进行仿真,刚刚接触有很多都不明白。
背板上面只有连接器和一些少量的阻容器件,没有IC我能不能进行串扰的仿真呢?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    需要厂商提供业务盘上的发送和接受IC 的IBIS或SPICE库文件。
    然后你可以用HyperLynx也可以用HSPICE来仿真了。
    用HSPICE需要自己写驱动源类型,有现成的最好。

楼主:
    谢谢回复还在埋头学习中啊

网友(2011-02-25):
    把pcb转成pads的格式,然后tools下的boardsi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