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距明明还比较宽,为什么铜皮还是断开?

楼主(2010-11-29):
如题,麻烦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看看你的铜皮设置,在格点设置里把铜皮格点设置小点试试

网友:
同意2楼   格点减小的同时铺铜的线宽也改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我试试先,如果还有问题在来请教。

楼主:
改了铜皮线宽后可以了,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