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ADS2007.4的丝引层的疑问

楼主(2010-11-29):
      pads2007的元件标号等标注不用放在丝引层吗?我看到好多板子都放在TOP层?
      这样他不也成了铜皮会干扰布线啊...?
      本人刚从protel转pads,因为protel中text等标注都是放在丝印层的,故有此疑问.

网友:
PADS出GERBER时会有选择项的  不像protel那样死    就是说在出顶层铜皮的Gerber时不选中顶层的ref等就不会包含那些了   同样丝印层Gerber选中顶层的ref就可以在丝印层    其实就是都是在出Gerber时控制的      等你知道PADS怎么出Gerber这些问题就都知道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是否TOP上的标注也不会影响走线?
呵呵,我可能不会到GERBER这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只要你的标注不是用铜皮或者走线标注的就不会   2Dline是肯定没问题的

网友:
最好放在丝印层,不然以后出了问题就知道头大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是否TOP上的标注也不会影响走线?

标注不能放在TOP层,要放在丝印层.

因为软件出光绘时,走线层默认是将text加上的.就会变成铜字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饿  老大  这个可以把TEXT点掉吧

楼主:
为什么保险我还是人为的把他们放到silkscreen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斑竹,lable放在TOP层没关系吧,改起来麻烦啊

网友:
器件本身的label没有关系..

网友:
放在丝印层吧!我就是字放在top 在router里拉线拉不过去……

网友:
严重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从一开始就按照规范做,养成良好的习惯,还是放在丝印层比较好

网友(2011-03-27):
线路板厂家知道是怎么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