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差分线的等长问题

楼主(2010-11-30):
我在画ddr2时,数据线的长度控制在1585--1595之间。

由于dqs信号是差分信号,所以单独设定规则。
规则设定如下:

可这个布线很难呀?

还有 差分线的线宽,线gap是怎么设定的?(差分阻抗是100欧姆,单端阻抗是50欧姆)。

大家用什么方法来决定线宽和gap的呀?
请大家不吝赐教啊。

网友:
没有guideline,stack-up吗?

网友:
用polar算阻抗,如果用bga封装要根据PCB厂家的工艺能力设区域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