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用2颗fiducial mark可以吗

楼主(2010-11-30):
板子的机构除了问题,硬是要在PCB的一个角上削掉一块让位。但是正好削掉的部分有个fiducial,请问板子正反个、各2颗fiducial可以正常贴片吗,如果改版,有是一笔不菲的费用
谢谢了先

网友(2011-03-08):
    事实上,2颗fid mark机器生产了,不过最好是对角,而且是横跨整个板子。

网友:
    可以的
    我们公司的板子都是用俩个fid mark,最好是对角放置。

网友(2011-04-19):
    以后为了避免出这样的情况,以后板内也可以加几个mark 点,一个有利于上面出现的情况,一个也有利于板内一些pin to pin 间距小的元件的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