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湖英雄帖:Allegro文件合并

楼主(2010-11-30):
有两个.brd文件,a.brd, b.brd,想合并成为一个c.brd,其中c.brd是a.brd和b.brd拼起来的,保持a与b的布线状态不变(类似拼板,但不是拼板,只是面积扩大了).该如何实现? reuse? 复制?
求解!

网友:
用CAM350咯,何必强求要用ALLEGRO呢!

网友:
你的两个板之间有电气连接吗?还是单纯的把两个板放在一起?

网友:
cam350很容易,不过我当初也想用allegro并版,只是最后看了很多教程都没搞定,这个并版是否涉及到两份线路图的修改呢?这个很多帖子都没写清楚,直接用module要么生成后找不到从哪里导入,要么导入後报了一堆DRC。
希望有高手能够做个详细点的教程。

网友:
用sub drawing
不过板子要叠层一样,叠层名字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两个板子之间有电器连接的,电源模块共用!但处理起来比较简单,仅仅是电源共用,其他的布线布局不变。盼解答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两个brd文件合并后还要做一些电气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sub drawing已用过,效果很差。不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,盼解答!

楼主:
求达人解答!

网友:
sub drawing做把,然后手功修改一下。不可能不修改完全能用的。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因为你有电气连接。要不你就做成模块复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