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芯片做个原理库的问题

楼主(2010-11-30):
我要做个ARM的芯片原理图库  但是管脚太多了 我把它分成4个原理图  就像运放7400 那样 调出来可以对应一个PCB封装!!
但是7400 调出来的管脚都是3个的    可以对应一个封装
我那ARM芯片的每张原理的管脚 都设置的不一样
第一张原理图是 133 个管脚 第二张是105 个管脚  第三张是92管脚 第四张是 94
编辑的时候他会把管脚都统一在一定数量的光脚嫩  就是如果你第一张有133  那他后面几个全都有133
你把后面的改成105   那前面的也会变成105
请问怎么解决!!!

楼主:
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版主 过来看看

网友:
相信你是创建错了.

你可以单独将这个器件的库发上来,让大伙帮你解决一下.

网友:
你的CAE封装加错了!! 每个part单独建CAE,并添加进Gates可以对比一下我发的图!A.B.C.D.E.F 加你要用到的!

可以的!
放法
1:建立PCB封装
2:建立 4个CAE封装。吧管脚排列好!
3:在建立元件,分别添加进建好的CAE封装和PCb封转

4:命名管脚 name  munber

命名管脚多的元件可以用Excel 粘贴复制或导入。可以参考 KGS 的layout教程,去他们网站下!

楼主:
谢谢 4楼的!!我试试

楼主:
谢谢f.yang    按照你的方法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