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住问题

楼主(2010-11-30):
一个元件的封装是从以前的封装改过来的,但是修改完成导入网表后,即使没有点中这个元件的范围,改元件也被选中。
感觉该元件的选中范围还是修改封装前的大小。请问高手应该还要修改哪些地方?
谢谢。

网友:
ctrl+enter---->global---->cursor---->pick看看这里的值是多少,改小点儿。

网友:
另:将图中圈中的4个位置设成黑色,可以让PICK无效,只有点到器件的焊盘才能选中器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PICK里面值已经比较小了。第二招很管用,另外将器件属性设置成固定,也可以解决。
但是根本原因还是不知道。
非常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图:我在器件外边加了一个框,框 处在不常用的assembly Drawing top层。这样PICK生效的区域就是浅蓝色框所在的地方+n mil了。
也就是说,没发现其他层存在的内容时,你会认为点选范围是绿框+pick值。而实际却是篮框+pick,超出了。你把所有层的颜色都打开查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