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板子没有奇数层的?

楼主(2010-11-30):
之前华为叫我去面试前和面试管官在电话里忽然聊到这个话题,一直都没想明白,为什么板子都是偶数层的,既然是core+prepreg的叠板,按理说完全可以做出3层5层这样的结构啊?
但是为什么没这样做的呢?

网友:
我也一直不明白,关注中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,对称的压合不容易造成变形啊。个人认为。

网友:
有奇数层的,一般是6层以下的。既3层或5层。只是听说,自己也没有做过!开始也很难理解,呵呵!

网友:
当然有奇数层

网友:
也想知道为什么是偶数层的 关注!

网友:
电路板有两种不同的结构:核芯结构和敷箔结构.

在核芯结构中,电路板中的所有导电层敷在核芯材料上;而在敷箔结构中,只有电路板内部导电层才敷在核芯材料上,外导电层用敷箔介质板。所有的导电层通过介质利用多层层压工艺粘合在一起。

核材料就是工厂中的双面敷箔板。因为每个核有两个面,全面利用时,PCB的导电层数为偶数。为什么不在一边用敷箔而其余用核结构呢?其主要原因是:PCB的成本及PCB的弯曲度。

偶数层电路板的成本优势

因为少一层介质和敷箔,奇数PCB板原材料的成本略低于偶数层PCB。但是奇数层PCB的加工成本明显高于偶数层PCB。内层的加工成本相同;但敷箔/核结构明显的增加外层的处理成本。

奇数层PCB需要在核结构工艺的基础上增加非标准的层叠核层粘合工艺。与核结构相比,在核结构外添加敷箔的工厂生产效率将下降。在层压粘合以前,外面的核需要附加的工艺处理,这增加了外层被划伤和蚀刻错误的风险。

平衡结构避免弯曲.

不用奇数层设计PCB的最好的理由是:奇数层电路板容易弯曲。当PCB在多层电路粘合工艺后冷却时,核结构和敷箔结构冷却时不同的层压张力会引起PCB弯曲。随着电路板厚度的增加,具有两个不同结构的复合PCB弯曲的风险就越大。消除电路板弯曲的关键是采用平衡的层叠。尽管一定程度弯曲的PCB达到规范要求,但后续处理效率将降低,导致成本增加。因为装配时需要特别的设备和工艺,元器件放置准确度降低,故将损害质量。

使用偶数层PCB

当设计中出现奇数层PCB时,用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达到平衡层叠、降低PCB制作成本、避免PCB弯曲。以下几种方法按优选级排列。

1.一层信号层并利用。如果设计PCB的电源层为偶数而信号层为奇数可采用这种方法。增加的层不增加成本,但却可以缩短交货时间、改善PCB质量.

2.增加一附加电源层。如果设计PCB的电源层为奇数而信号层为偶数可采用这种方法。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不改变其他设置的情况下在层叠中间加一地层。先按奇数层PCB种布线,再在中间复制地层,标记剩余的层。这和加厚地层的敷箔的电气特性一样.

3.在接近PCB层叠中央添加一空白信号层。这种方法最小化层叠不平衡性,改善PCB的质量。先按奇数层布线,再添加一层空白信号层,标记其余层。在微波电路和混合介质(介质有不同介电常数)电路种采用.

网友A:
谁说没有奇数的?单面板不就是奇数的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谁说没有奇数的?单面板不就是奇数的么?

haha 哈哈

网友B:
    单面板就是奇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面板就是奇数

老大,别玩这套好吧,哥表述失败,我认了。。。

网友:
    FPC就有奇数层的,因为是一层一层压的
    刚性的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“不用奇数层设计PCB的最好的理由是:奇数层电路板容易弯曲。”

学习了

网友:
有奇数层的,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这么做。一般奇数层的板子容易翘曲,奇数层的板子叠层不可能做成上下对称的结构,上下部分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,热胀冷缩的比率不一样。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的EE喜欢用奇数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