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走線

楼主(2010-11-30):
       差分走線如何設置等長等距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差分线就是从这学的   很强大

网友:
    在layout 中的Design rules --  differential pairs  设置 里面Gap 项就是 差分间距

网友:
    感恩,謝謝版主詳盡的視訊教學.

楼主:
    那教程第28部分没有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为什么我按照视频里的操作来,还是不能同时拉出差分线呢?只能一跟布完再布另外一跟?
自动差分布线可以,手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
是不是我哪里的设置没设好啊?

网友:
    在Pads Route里面完成差分线走线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