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altium问题 高手进来帮忙 谢谢

楼主(2010-11-30):
新手学altium 为什么导入生成PCB以后 几乎所有的焊盘都变成了绿色 只有少数红色 如图 求高手帮忙解决下

网友:
你把一起产生的ROOM(网状一样)删除就行了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你的焊盘与丝印线太近了,违反了规则。

网友:
在绿的地方右键,violation

网友:
这是因为你导入PCB之后没有设置约束规则,因此一开始是系统默认的规则,基本第一次导入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违反默认规则的,这个时候可以先在布局完成后再打开drc检查,布局前先可以关闭这项功能。还有,当出现drc检查错误的时候,可以将鼠标移动到那个报错的绿色地方悬停一下,会弹出一个小窗口,你自己看,这个窗口会显示违反了什么规则,这个时候进入相应的规则里面去设置就可以了,我觉得AD这个软件虽然比较低端,但是新手很是很容易学的。

网友:
焊盘与丝印线太近,焊盘尽量不用multilayer,用bot同或者 是top

网友:
DRC规则采用默认的,刚导入时会有很多冲突,改一下就OK了

网友:
应该是规则检查出了问题

网友:
在rules中设置丝印线与焊盘的安全距离~~不影响实际布局焊接的,可以忽略这种错误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