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7.9如何让两个运放显示一个电源脚(解答)

楼主(2010-12-01):
两个运放显示同一个电源和地的方法,看了这个pinmap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了。

网友:
那个兄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?他好像说的是:比如一个双运放,分成两部分,一个显示电源脚,另一个不显示电源脚。

楼主:
昏倒,那就只能做倆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