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m自动封装生成器安装后怎么不能用啊

楼主(2010-12-01):
fpm自动封装生成器安装后怎么不能用啊?

请高手指教!

谢谢啦!

网友(2011-09-20):
 完全好用 方法得当 非常感谢

网友:
有可能是破解版的时间已经过了。。把你的电脑时间改到07年(好像是07年)以前就0K了。。越早越好

网友:
就没有最新的,那不是每次用都要改时间

网友(2011-11-14):
用这个改正下就可以啦
23楼的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2980-2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