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rotel dxp2004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1):
我画了一个关于FPGA的电路,但里面有几个引脚出错,如下:Net CLK1 contains floating input pins

其中P1-11和U1-18在同一工程下的两张原理图上.
请教大家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    这是因为管脚有输入属性,才会报错,放上drc的那个X到管脚就ok了

楼主:
    可是这样的话 画PCB板就没有这条线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