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板子空余的地方打孔?

楼主(2010-12-01):
用AD的软件都很容易打地孔,可是在pads里面找不到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选择一个地孔,然后右键select net,然后再右键选择add via,这样就可以在空余的地方打地网络的孔

网友:
选中你要加孔的NET,点右键,如图

楼主:
恩,明白了,感谢两个大侠的帮忙!

网友:
    我通常都是先选 一个地孔,将他锁住,再CTRL+C,再CTRL+V,这样要打多少都行,也很方便的

网友:
    补充一点,板子空余的地方打孔,一定要锁住,不然删除其中一个其它的就全删除 ,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锁住一个,其他的复制,粘贴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