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NC标志能删掉吗?

楼主(2010-12-01):
            各位大虾们,orcad 中的NC标志怎么选都要选不中,也删不了,是否此软件本来就无法删除呢?还有在Power属性的Pin脚上为什么加不了NC标志,我是初学者,各位大虾帮帮忙。

网友:
在已经添加NC标志(一个"×")的管脚上再加一次NC标志,该标志就会消失。
POWER型的PIN不可以添加NC标志(严格的讲,POWER型的Pin是用来连接电源或地的,如果加了NC标志,就无法连接电源和地,元件不能正常工作)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如果封装里有多个重复的引脚怎么办?如NC,是不是要设置为NC1,NC2~

网友:
"重复的引脚"一般來說最好用序號分開, 如NC,设置为NC1,NC2......否則會出現警語提示.
只有電源引腳, 重複出現不會出現警語提示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