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如何设计刚柔结合PCB板?

楼主(2010-12-01):
第一次设计刚柔结合PCB板,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如何设计。我要设计的PCB板是硬板是4层,软板是2层。采用对称的结构,第三层与第四层为软板。软板上还有元件和金手指,可是我们的PCB的元件封装上的pad都在表层,怎么才能把padstack放到第三层与第四层的软板上呢?很是迷惑,请教有做过这方面的同行指点下。

网友:
    分两个板子做吧!!!

这样简单且易操作!!

网友:
    软硬结合板,你先要确定这个板子是给那个厂商做,问号厂商的制作能力,公差等,再开始设计板子,你发gerber的时候最好是做个板子的2D图纸给厂商参考,你给的资料越详细,做出来的板子才也符合你的要求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的回复。我问的是要如何在软板上放元件的问题。

楼主:
    谢谢回复,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把元件的焊盘放到第二与第三的软板上,正常贴片元件只有TOP/BOTTOM有焊盘呀??

网友:
    内层没听过可以放焊盘,铺铜或粗点的走线就可以了啊,听过因特尔那边做过这种结构,没见过,就是软板金手指嵌入硬板内层走线上,板厂怎么制作的就不知道了...

网友:
    兄弟,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,我在PADS中。软板第三层和第四层不让放元件,我现在是打算软板上的贴片元件在内层也把焊盘做出来,出gerber时在处理了,不知到时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软件上没法实现 ,软硬结合的板子,一般的板厂都不让在软板上放器件的,接合部分最好VIA也不要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