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錯誤怎解決??

楼主(2010-12-01):
怎樣才可以仿真呀!?

网友:
没有pspice模型,元件必须是PSPICE库中的元件,不是capture中。如果是你自己做的model,必须保证*.olb、*.lib 两个文件同时存在.

楼主:
大俠怎麼做這個元件?

网友:
建模的方法有很多啊,你先看看tools-->pspice这个库中有没有你要的元件,有的话就不用建模了,没有的话可以利用pspice accelory 里面的model工具来建模,有很多建模方法,你可以查查看,不难的

楼主:
發個教程好嗎?謝謝!
aking2009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