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conceptHDL

楼主(2010-12-01):
    弱弱的问下   我是刚接触cadence的    conceptHDL和Cadence是什么关系?安装了Cadence后就conceptHDL吗?

网友:
    conceptHDL是cadence原有的原理图工具,与orcad的功能类似,不过风格不同,风格与allegro类似,orcad版本中应该没有该工具,但是Cadence Allegro PCB Design中同时又两个工具。只是名字称为Design Entry ci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