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请教在WIN7 64位下怎么破解16.3啊

楼主(2010-12-02):
    运行破解程序生成的Batch时显示只能在X86上运行。。。

网友:
    用这个可以破解,我装过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下这个具体需要怎么操作哦?

    怎么破解。。。前段时间出差的,没有有时间上。。。不好意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下这个具体需要怎么操作哦?

    请看里面的README,里面有写怎么操作的。

网友:
    比较难弄,要关掉一些运行的程序

网友:
    很简单的,你在百度上搜索就可以了:
    因为我没有权限发链接,所以不能发链接了。前提你要把2楼的那个压缩包下载下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