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在PCB上显示数值?比如33K或16V之类的

楼主(2010-12-02):
allegro怎么在PCB上显示数值?比如33K或16V之类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在想!从原理导到PCB有两种方法,如果是用的第三方导法,有些值导不进来,

网友:
同问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我貌似也不懂哦

网友:
目前默认的元件PCB封装是没有COMPANT VALUE这个属性的,从原理图导入的时候,自然不会把VALUE值调进来,我们只需要把PCB封装里面的COMPANT VALUE值添加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