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 遇到 一个路径不对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2):
pads2007 是装在E盘的  是不是不能装在E盘?
还有就是我做的BGA封装 的外围怎么不显示1 2 3 1 。。。
和 A B C D ..  是不是 这些在做封装的时候
用text文本  一个一个标上去的?

网友:
将此文件放在你的D:\PADS2007\PADS Projects\里面就可以解决了.

楼主:
谢谢 版主!!第一个问题解决了
还有一个BGA封装 的怎么显示1 2 3 。。。和 A B C D .这些标签.
是不是 这些在做封装的时候用text文本  一个一个标上去的?

网友:
做BGA最好是用自动生成比较安全,手工放焊盘要设置焊盘的为ABCD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