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帮忙看下这个升压电路

楼主(2010-12-02):
    电路图见上面,PWM的频率为75KHz左右,占空比30%,现在的 问题是三极管导通时,C极不能被拉到地,只能降到11V左右,造成后面电压升不起来,输出的电压只有12V左右。各位大侠帮忙看下问题主要出在哪啊?谢谢!是不是和电感的等效电容有关啊?

网友:
    调下占空比调高点

网友:
    该电路主要问题是三极管的参数不大对头,Ic=20ma.太小了,换成500ma以上的。
    另外在4.7K电阻并联一颗小电容加快开关速度。再看下1N4148出电压波形,有问题再考虑使用肖特基二极管,因为trr时间长的会影响转换效率。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两位
问题已经解决了
原因是本来三极管是用1815的,因为手上没有,就用2216代用了,可是代用的这个2216管脚竟然和规格书上的不一样,可能是冒牌的。
    这个电路的负载电流很小,不到1ma,所以用2216应该是没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