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画一条线,怎样定义它的网络名为GND

楼主(2010-12-02):
在PRO99SE中,我画一条线,怎样定义它为GND。

楼主:
没人理我,难道这是不可能的,画PCB只能用网络导过来?

网友:
原理图中,还是PCB图中?

楼主:
pcb中,能行吗?

网友:
先按“O”,再按“E”,打开网络设置窗口,如果是新建的pcb图,并且没有从原理图导入过任何东西,点击窗口左边列中的ALL NET,中间列中应该什么网络都没有,可以自行添加。加好后,双击走线,铜皮或焊盘,可以给它们添加网络。
这是很简单的操作,身边有人用过99se都会知道,没人能问的话,就自己多琢磨吧。呵呵

楼主:
多谢高人出手相助,问了好多人,可能不是他们不知道,而是三缄其口。,我也应该好好看书,我是自学的,有些英文太专业了我还不是很通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软件只是个工具,学会使用工具的技巧有两个
一个是尝试,另一个是不停的尝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