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3 SIGXPLORER拓扑抽取的疑问

楼主(2010-12-02):
在16.3版本中,我用书中自带的例子在约束管理器中右键点击相关的网络抽取拓扑,可是出来的SIGXPLORER是空白的,只能用FILE-OPEN选择相关文件打开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各位有否遇到这样的问题!!有的话,请指教!!谢谢!

网友:
    不会吧,没遇到这样的问题!

网友:
    有,一般是文件有问题,换一个文件试试看。
    1 n2 U# t+ e- Q1 c或用162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