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llegro 15.5.1中为什么ix,iy的结果有时不对?

楼主(2010-12-02):
对单个器件、孔等操作时基本都正确
但是同时对多个操作时,ix,iy的结果总是与输入数值有少许偏差,而且每次的偏差还不一致
请问谁遇到过,该如何解决啊?
多谢了

网友A:
应该是你量的不准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你量的不准吧,

这个想法比较有创意......

网友:
截个图 ,让大家看看嘛.

网友:
原来我也遇到过 不过多试几次就好了 估计是自己的错误~

网友:
是不是ENV没设好。  alias IX ix      alias IY iy

楼主:
截图如下:

软件设置没有问题,测量方法没有问题
我一次cpoy了3个via,ix 100后,结果如图,x方向差了5,y方向差了0.55

楼主:
经过这几天我与同事们的研究,结论如下:
1、这个问题在我们同事中普遍存在,是共性问题;
2、每次copy单个东西,不会出现此问题;
3、copy多个时,选择后不是需要再点击一下,这些东西才会随鼠标移动吗,如果这下点在已选物体上,则90%出错;但如果点在空白处,则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此错误;

Cadence 对15.5已停止维护,所以此问题无法解决。
所以请还在使用15.5的朋友们注意,如果你们也遇到了此问题,可以点在空白处来试试

网友:
我用15.5版本从来没出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    有这个情况?

网友:
    应该是选择的移动方式不对吧!

网友:
    会不会跟你GRIDS设置有关啊

网友(2011-11-05):
    记住:allegro的思想是先命令,再对象,最后执行。
不能先对象,再命令,后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