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导入网表之后,封装几乎全变绿色的原因?

楼主(2010-12-02):
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:AD9导入网表之后,封装几乎全变绿色的原因?

网友:
ROOM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修改一下Clearance这项设计规则就行了

网友:
在规则中不勾选原理图

网友:
焊盘和丝印的地方打钩了,我也发生过这种问题,设置一下Clearance

网友:
是room的问题,把room删除就好了!

网友:
我的也是全变绿色了  把ROOM删除  还是绿色的  怎么回事啊?  期待高手解惑  3Q

网友:
你看看元件属性,我遇到过“超高”

网友:
遇到过相同问题,是使用了默认设置的问题

网友(2011-01-10):
Clearance 规则修改

网友:
封装是自己画的吗?是不是丝印离焊盘太近了?

网友(2011-03-04):
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啊,刚刚画的封装,放到PCB里面就变成绿的了,前提是我只放了这一个元器件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很郁闷!

网友:
是silk的问题,在rule那里设置哦,你可以导出warning message看看是那里出事了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silk的问题,在rule那里设置哦,你可以导出warning message看看是哪里出事了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好意思刚看到你回的帖子,谢谢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