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B16.0与siwave3.0

楼主(2010-12-03):
1,安装siwave3.0。
2,安装allegro16.01。
3.安装int_allegro15.2(在desinger,siwave或者ansoftlink安装文件中)
4.安装过程中指定allegro的环境变量(如果不知道目前的位置,进入allegro在命令行用echo $localenv进行查看)
5.安装完成后,会在上述地址内文件下生成一个新的env文件,打开它,可以看到如下内容:
  #  local user's environment file
    source $ALLEGRO_INSTALL_DIR\text\env
   将第2句(set menupath=xxxxx)删除。

    用echo $ALLEGRO_INSTALL_DIR 查看实际地址(就是你的allegro安装地址),然后进入上述地址。
6.打开该目录下的env文件:
  找到set MENUPATH =  $GLOBAL/cuimenus 改为set menupath(后面不要跟任何东西)
7.将ansoft\integrate4\cdsmenus152\目录下所用内容复制到(*\text)"cuimenus"文件夹下,不要覆盖,询问是否覆盖的时候选择否。
8.单独将ansoft\integrate4\cdsmenus152\目录下的"allegro.men"文件复制到(*\text)"cuimenus"文件夹下,这次选择覆盖,当然之前要对它自带的同名文件进行备份..

9.找到X:\Ansoft\integrate4  将anslinks152.cxt改为anslinks161.cxt
10.然后最重要的一点,将cdsmenus152这个文件夹改为cdsmenus161 t(注意空格后跟t)
好像SPB16.01安装hotfix12后,与siwave不能相连了,这时只需要根据pcb editor启动时的提示,将anslinks161.cxt改成anslinks160.cxt,同时cdsmenus161 t文件夹也改成cdsmenus160 t 即可.
    我现在使用还没发现问题.
SI_INTEGRATE4_DIR=D:\Ansoft\integrate4(假设ansoftlinks3.0安装在C:\Ansoft)

网友:
    我的SIWAVE3.0不能输出s参数,z参数的报告?? 不知怎么回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