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制器件后编号重复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3):
我从同一个设计中复制了一个元器件,例如电容,但此电容的编号与本张原理图上的另一个电容的编号是重复的。我已经导出了网表,PCB也布了一大半,因此重新自动编号不可取。
请问此问题该怎么解决,总不能手动一个一个改吧。
非常感谢!

网友:
我没有用cadence画过pcb,已以前protel的经验,原理图要进行DRC检查的,特别是器件多的时候,Cadence里也有的啊。而且Cadence里面复制同类器件编号会自动+1啊。

网友:
要看你使用LAYOUT SW是哪一套。
如果PADS,可以將ORCAD Schematic重新自動編號,經過PADS comparet/ECO產生EC file,然後再Import EC file.大部分的佈線應該不會遺失。
至於其他的LAYOUT SW我不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