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紧急求助】Cadence16.3兼容性问题,原理图都废了

楼主(2010-12-03):
【紧急求助】cadence16.3兼容性问题,原理图都废了
兼容性,原理图出错
新下载16.3,打开orcad的原理图,弹出窗口提示版本不兼容如图所示file:///D:/My%20Documents/My%20Document/Tencent%20Files/5900387/Image/Image4/A17DHE3N6ZTN%7D]S~7%603B)]E.png运行DRC检测,把“RUN Physical Rules”
勾上,原来16.2检查无误的原理图全是错误,打开后发觉很多元器件的管脚号没有了file:///D:/My%20Documents/My%20Document/Tencent%20Files/5900387/Image/Image4/NRA89CEIG6$I3J%7BKP2M]]CB.png打开器件的封装file:///D:/My%20Documents/My%20Document/Tencent%20Files/5900387/Image/Image4/4RA[%25G5AF%60H[OERFMR69_TG.png也没有
发现有管脚号奇怪的是,有些元件是管脚号还在请各位大虾看看,我以前所有的原理图用16.3打开后弹出第一个窗口转换后都出问题了,难不成要把公司所有的原理图重新升级,我不疯掉了,不小心出错很大单的啊

楼主:
嗯!请各位大大帮帮忙

网友:
随便发一个有你说的这种问题的图上来

网友:
,我也发现用16.3画的原理图用15.7打不开了,

网友:
    不要用16.3開啟舊版的原理圖,因為開啟後就無法再用舊的版本開啟,目前無解,只能兩套軟體並存.
    也就是說,要用16.3開啟後再回存到16.2的版本才可以用舊版本開啟.

网友:
    16.3 存为16.2格式,然后用16.2打开,再存,就可以用15.7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