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更改已布好的差分线的线宽线距?

楼主(2010-12-03):
板子已经布好了,但是做差分阻抗匹配时需要稍微调整下差分对的线宽线距,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好的调整吗?

网友:
    16.0之前的没有办法改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之后的呢?我用的16.3

楼主:
    没有人了解吗?

网友:
    你想改就给CAM工程师处理了·不放心自己重设规则,重新走也不没有多大的事

网友B:
    16.3的可按以下方法修改差分线:
先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 在Early Adopter里勾选resize_respace_dp使其生效。
然后在命令Command框中输入resize_respace_dp命令,选择要修改的差分线,出现resize/respace Diff Pairs对话框,进行相应的修改,然后 ok
当然,也可将resize_respace_dp命令放入自建的扩展菜单里;
    或在Tools→Utilities→Keyboard Commands里查找执行。

网友:

引用 网友B:
    16.3的可按以下方法修改差分线:
先打开User Preferences Editor 在Early Adopter里勾选resize_respace_dp使 ...

        应该说这个功能尚未正式发布,,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有不少的差分对,这是个小工程我就不问了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多谢,看来除了试试这个功能就只有重新再布了,悲剧啊……

网友:
    再设置后!重新移动一下就行了!

网友(2011-06-24):
    我的板子差分线已布完,但后来不知道动了什么地方,线间距变小了(4mil变成3.998mil),因而出现好多warning,应该怎么恢复呢?
请高手不吝赐教shuanzi_998@163.com

网友:
    楼主的问题:
    比如你的差分4.5/10.5/4.5,需要修改到4.3/10.7/4.3的话,你不需要做任何操作,请板厂给你改就行了。如果,默认线宽4,差分4/11/4,那么你就设好规则慢慢改吧。你的前期工作没做好,后面自己擦屁股

网友:
    为什么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