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 editor里颜色设置问题

楼主(2010-12-03):
我是用16.2,
请问为什么我在pcb editor新建的的一个pcb文件。进行颜色设置不起作用,焊盘不管设置什么颜色,都是显示灰色,但是系统自带的pcb文件颜色显示都是正常的,是我新建的文件那里设置的问题吗?
奇怪的是,我点击一下元件,就会显示我设这的颜色,鼠标移开就回到灰色了(这个问题解决了,原因是高亮显示,方法如3楼)

另外元件的place bound显示是一个框,里面没有任何填充,如下图:(place bound显示的问题,等待解决)

我看别人的打开的是有填充的,以前看视频教程的时候也是显示填充的,如下图

附件是我新建的文件,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
谢谢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下,等待解答……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1、去掉暗模式。
2、dehilight所有的网络、器件、PIN等东东就可以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1、去掉暗模式。

不好意思,我是新手,暗模式是什么?怎么做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allegro 命令为SHADOW TOGGLE(15.7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