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RCAD中一个元件两种属性问题

楼主(2010-12-03):
orcad做的原理图,出现了同一个元器件居然有两个序号(如附件中的Part Reference),这是什么原因???

网友:
是这样的,模拟电路中reference和part reference是一样的,都表示器件的名称,不同的是在一些数字器件,比如说门电路,举个例子,比如一个有4个门个与非门,其 reference就有四个(U1A ,U1B,U1C,U1D),此时 part reference (器件名称)只有一个就是U1。我不确定有没有说反,你自己那个门电路出来试试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这里出问题的是电感,上面是L2,下面是L100,实际电路中是L100,如果你把那个"-"收起来就是L2

网友:
有可能是L的源(OLB檔案, LIBRARY) 已經有預先入L100, 當你使用ORCAD再編輯改變成L2, 原始的L100就會被隱藏起來.只有點開"+"號才會看到原始值.

网友:
另外一種可能性,是你用複雜的階層式電路圖在繪製原理圖. 造成有黃色的欄位顯示出來.

楼主:
是比较复杂的阶层式原理图,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

另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