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原理图的问题布线问题

楼主(2010-12-03):
原理图布线时出现红点,也就是重了,以前用protel99 可以删去
现在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 不知道怎么删

网友:
图形出现错误。要改正才能消失,貌似删不了

楼主:
不是图形的事,是布线重了,出现红点,怎么把那个红点去除

网友:
99的原理图导入到AD时,会有连接点的设置,选择默认~~~
导入后产生的红点可以选取删除,也可以点Place里面的junction添加

楼主:
altium 09可以点击线,通过线段的斜标伸缩线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