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Cadence破解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3):
    我安装cadence2次了,都没成功。经常出现    怎么解决?  谢谢

楼主:
    补充   出现  orCAD capture licence was not  found
      would  you like to launch  capture using demo licence?
clilk the help button to view the limitation in the demo version of tool

网友:
    破解完以后重启,不重启会出现这个现象。如果不想重启,可再在capture--》licenses manager里面重新安装下license

网友(2011-01-05):
    哦,我也有同樣的問題,我都重新安裝N次了,還是不行,鬱悶!

网友:
    哦,我也有同樣的問題,我都重新安裝N次了,還是不行,鬱悶!
请高手指教啊,急急急急急急!

网友:
    執行ORCAD會顯示OrCAD capture licence was not  found

    解決方法:重新安裝licence
先run (開始->所有程式->Cadence->License Manager->)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. (要填入5280@你電腦的名稱)(如何看電腦名稱:開始->執行->cmd->ipconfig /all裡面的Host name)

    然後run (開始->所有程式->Cadence->License Manager->) 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(檔案指向crack的License Manager文件夾下的orcad_163.lic)

    最後複製CRACK文件夾裡的orcad_163.exe, 拷貝到你的軟件的安裝目錄下,如c:\Cadence\,然後雙擊運行它,等待自動完成即可了。

网友:
    我找不到“CRACK文件夾”,請問在哪可以找到?

网友:
    我在eda365網上下了一個,還是不行,請高手指點啊

网友:
    "CRACK文件夾"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-view ... 2B%C6%C6%BD%E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