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layout无法鼠标拖动移动器件

楼主(2010-12-04):
     在layout里面鼠标选中器件拖动后放开,器件又回到未移动时的位置,只能通过ctrl+E来移动器件,器件多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,求解决方法。在router里面直接拖动是可以的。

网友A:
以前有遇到过 是开了金山词霸了 关了就行 ,你可以试试看

网友:
以前我也遇到过,设置也是对的,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可能是软件问题。

网友:
第一个可能是软件设置问题,第二个可能是打开了DRC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电脑上没有安装金山词霸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DRC我打开和关闭都是这样。。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根据二楼的提示,我把我电脑上的翻译软件灵格斯的划词翻译关掉就行了。。。哈哈

网友:
根据你的提示我也把划词翻译关掉就行了  呵呵不一把金山都退出去

网友(点评):
共同进步了哈,呵呵

网友:
哈哈,,,真的关了灵格斯的划词翻译就成了...

网友:
还用翻译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翻译软件是看芯片手册和英文文档用的,不是用这个软件拿来翻译的。。。。呵呵

网友(2011-06-04):
以前不知道为什么,现在试了一下啊,刚好

网友(2011-12-23)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有遇到过 是开了金山词霸了 关了就行 ,你可以试试看

真的吗  我金山是开着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