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如何打印出反黑白图

楼主(2010-12-04):
请教如何打印出的图的走线和焊盘为白色,焊盘孔和背景为黑色的,即反输出打印(我是激光黑白打印机)。(如果无法实现,听说可以转成PDF,然后再用其它软件转。但是我却无法将其转换成1比1的。到底怎样操作才能转换成1比1呢)的呢?望会的老师不惜赐教为盼。

网友:
先在Mechanical1成上放置整个pcb的填充,
再入页面设置,缩放比为1:1.颜色设置灰色。
点高级选项。删除多余层,剩下Bottom Layer、 Mechanical 1 ,Multi Layer三个层
Multi Layer排在最上面,Bottom Layer排在中间,Mechanical 1放最下面,记得勾选钻孔,景象不需要勾。
点Preferences
将Bottom Layer,Multi Layer设置为白色,Mechanical ,Pad Holes 设置成黑色。

网友(2011-01-05):
summer09 在打印颜色的设置中没有pad holes ,默认打印出来是淡灰色,怎么解决??

楼主:
感谢hagong001老师的热情指点。除孔不能显示为黑色之外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