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大家一个怎么画封装都不会错的方法

楼主(2010-12-04):
1、首先1:1 的用autocad 画原件的尺寸和焊盘位置。 保存为dxf文件。(这个文件allegro能方便导入)

2、在元件文件(*.dra)中导入这个DXF文件后,参照这个图案进行焊盘的放置,以及元件丝印线条。
*  一般来讲:
   直插元件,焊盘外径是内径的一倍(方便焊接), 内径比引脚大0.2m (容易放上器件)
   贴片元件 焊盘的宽比引脚大 0.2mm  两边均加长 0.6mm  (宽度受引脚间距限制,加长是方便焊接)

焊盘肯定比引脚要大,不然焊接就相当不容易了,或者说根本无法焊接。

网友(2012-05-24):
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怎么导DXF,我导了两次不成功呀?

网友:
很有用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