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AS2007 的软件 一一对应问题

楼主(2010-12-05):
我画了一个BGA封装   和芯片原理图

如果在原理图上选中 元器件和元器件的管脚    那么 PCB上都能显示出来
但是在PCB上选中元器件和元器件的管脚  那么原理图上就不对应了!!这是怎么回事

这2个都选上了  是不是我封装有问题 还是有的选项我没选上?
原理图是能导出PCB的

楼主:
还有的原理图 就是像运放那样的 4个 对一个PCB封装的

楼主:
版主 进来看看!帮我解决一下!还有怎么我上面那2个图 显示不了?

网友:
把PCB和原理图文件放上来吧.

相信是你的封装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版主 已经上传了!!麻烦你帮我看看!!谢谢

网友:
你在原理图向PCB传送信息没有问题,但是在PCB向原理图传送信息有问题,主要是你要在PCB中选中你要选中的管脚的命令,原理图才能认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选中的管脚的命令?

是不是选中元器件的管脚!!?
我就是在PCB上选中了元器件或元器件的管脚      但是原理图不能显示对应元器件或元器件的管脚!!

而我在原理图上选中   PCB能显示对应的管脚!!和元器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他说的是你在PCB中选择管脚之前要先右键--Select Traces/Pins    执行选择管脚的命令  然后再选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试过了

还是没用!!

网友:
你的问题是在PCB中选中管脚时在SCH中不会高亮显示那个管脚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下载了你的附件  我用着没有问题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晕!!怎么我这边用 怎么显示不了
难道是我电脑问题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找到问题了!!
是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s
这选项没选上!!
谢谢各位大虾 帮我找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