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数字地模拟地如何铺铜的请教

楼主(2010-12-05):
请问各位高手:
1。如果在一个板子中同时出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,要分开铺铜吗??如果是分开铺铜时如何操作的吗?是不是在铺铜时先大概用多边形圈出AGND范围并执行铺铜,然后再将剩下的部分铺铜??
2。如果AGND和GND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该怎么办?例如说,大部分AGND分布在板子右侧,有一个或者两个AGND线分布在板子中间(刚好在GND的分布区内),这时候铺铜的话还用专门去考虑那一两个分布在中间的AGND吗?可不可以直接忽略他们,将板子右侧AGND铺铜,然后剩余部分直接GND铺铜,这样操作行不行呢?
3。在原理图中AGND与GND是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连在一起的,请问在铺铜时用不用专门把这个电阻一个焊盘铺在GND一侧,另外一个焊盘铺AGND一侧,还是不用管它直接铺就行??
4。板子的正反两面都是要AGND与GND分开铺铜的吗?
期待您的回答,感谢。。。

网友(2011-09-02):
我也很想知道!!

网友:
我知道的是灌铜连接,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”   期待专业的回答

网友:
最近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,资料看多了,各家说法不一,都不知道信谁的了。
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: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区分开。
数字信号不走模拟区域,模拟信号不走数字区域。
以前看资料都说,数字地下铺DGND平面,模拟地下铺AGND平面,然后单点连接。
最近看资料却看到这么一个观点:地平面不分割,只要分好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就可以了。
我还不会仿真,等我学会了才能知道到底哪个更好。

网友:
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区还是分开好,这是经验说法,本人也没理论支持。。
DXP画覆铜形状是太烦人了,我一般都是用线先框好形状,然后再用覆铜画。

网友:
1。如果在一个板子中同时出现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,要分开铺铜吗??如果是分开铺铜时如何操作的吗?是不是在铺铜时先大概用多边形圈出AGND范围并执行铺铜,然后再将剩下的部分铺铜?
Q1: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。分隔间距>=30mil。
表层画灌铜时,在AGND范围内画AGND灌铜。其余部份画DGND灌铜。
内层负片分割时,划分的区域与表层一样。地和电源不允许跨越相对应的区域。

2。如果AGND和GND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该怎么办?例如说,大部分AGND分布在板子右侧,有一个或者两个AGND线分布在板子中间(刚好在GND的分布区内),这时候铺铜的话还用专门去考虑那一两个分布在中间的AGND吗?可不可以直接忽略他们,将板子右侧AGND铺铜,然后剩余部分直接GND铺铜,这样操作行不行呢?
Q2:可以忽略他们。建议将中间的AGND改为AGND1,再通过0欧电阻直接与DGND连接。
3.在原理图中AGND与GND是通过一个0欧姆的电阻连在一起的,请问在铺铜时用不用专门把这个电阻一个焊盘铺在GND一侧,另外一个焊盘铺AGND一侧,还是不用管它直接铺就行??
Q3:信号线跨区时,这个跨接电阻就放在这些信号线的旁边,这种处理方法也叫桥连。以便给信号线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

4.板子的正反两面都是要AGND与GND分开铺铜的吗?
Q4:这个是必须的

网友(2017-02-16):
总结的非常到位  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