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的pads 9.2 打开后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? 没破解好?

楼主(2010-12-06):
新装的pads 9.2 打开后为啥会出现这个情况呢? 没破解好?

楼主:
装了三遍了

网友:
方法不对,装10遍也没用.

网友:
有个dll文件要复制粘帖下

网友:
准确的是需要设置环境变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何修改变量呢?

网友:
我的电脑-右击属性-高级-环境变量-如图...另外你先回想检查一下你安装时有没有置换MGLS.DLL文件,按安装说明一步一步是没有问题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