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找不到设备是怎么回事?求高手解惑!!

楼主(2010-12-06):
我用的32-32位的PCI2050B,上面挂了两块PMC背板和一块FPGA,可是插入机箱后,扣上背板(背板确认没有问题)用Windriver查看只能看到PCI2050B,找不到设备。查看了焊接的电容电阻值,都没有错。有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。不知道有没有调过PCI的前辈,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希望给小弟一些指导,万分感谢!

楼主:
由于用的是32位的桥,所以PMC上的ACK64和REQ64我都是悬空,IDSEL与地址的映射关系式是FPGA接AD20,PMC1接AD21,PMC2接AD22。中断路由表是FPGA为INTA#,PMC1为INTB#、INTC#、INTD#、INTA#。PMC2为INTC#,INTD#、INTA#、INTB#。S-M66ENA为下拉。
本人在硬件设计方面个菜鸟。希望各位前辈能多给一些帮助!!跪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