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在用16.0版本的ORCAD时,从网上下载元器件的功能是灰色的,请问该如何解决?

楼主(2010-12-06):
    orcad封装库中有些器件的封装没有,ORCAD好像支持在线从网上下载元器件封装,我用的版本是16.0。刚开始使用的时候,还可以在线下载元器件封装,后面就不行了,不知道是什 么原因,请问该如何解决?谢谢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原因和大家说一下,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提供解决的办法:
1、在打开ORCAD时,会弹出一个窗口,"Cadence Product Choices",如果是画原理图,会默认 "orcad capture";
2、如果需要用到在线查找元器件的原理图封装的功能,选择"orcad_capture_CIS_option with capture",点击“OK”;
3、当在自带的库里面找不到你所需要的封装时,可以试一下在线查找功能:Place-->database part--->internet component assistant(ICA);就可以在线查找原理图封装了。

网友(2011-02-03):
以前还有仿真库的,现在好像没有了,要正版用户才可以到官网自己下载仿真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