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层铺铜后DRC错误如何解决

楼主(2010-12-06):
一个封装上的机械焊盘在地层铺铜之后就报错,约束出现错误
我用的是默认的约束,请问各位这个如何解决?
谢谢

网友:
地和电源层的DRC一般都不用理它的

网友:
如果是负片,可以不管
但如果是正片,还是手工处理一下

楼主:
提示这个
Class:           DRC ERROR CLASS
ubclass:        GND
  Origin xy:       (34210.50 -10211.50)
onstraint:      Thru Pin to Shape Spacing
onstraint Set:  DEFAULT
  Constraint Type: NET SPACING CONSTRAINTS
  Constraint value: 5 MIL
  Actual value:     0 MIL
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  Element type:    SHAPE
  Class:           ETCH
ubclass:        GND
art of Net Name: GND
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