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,焊盘、丝印、钻孔等都是以绝对层号为标准吗?搞不懂了,越来越郁闷..

楼主(2010-12-06):
看下面的图吧,上图是编辑封装时,我画了圆,要开孔的,孔外是禁止布线区
下图是在PCB中看到的状态。。。丝印层后面,新版的pads为何增加了TOP、BOTTOM,到底什么意思啊。。。
我按绝对层号调整还是不对,郁闷死了。。。正道该怎么走???

网友:
既然是底层丝印,就不要在top哪里设置颜色,改回黑色去。

网友A:
编辑封装,需要做定位孔的时候,最好是放一个PAD 而不是画一个丝印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编辑封装,需要做定位孔的时候,最好是放一个PAD 而不是画一个丝印上去

放PAD???
按说PADS不会这么差吧,不能处理单纯的机械孔????

网友:
非常同意3楼意见!

楼主:
不正规,反对!
难道PADS只能这么干???必须要用PAD???

网友(2011-03-27):
做成元件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开非金属化孔用board cut out来画,不要用丝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