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编辑封装时,与布线时,是不是要统一层的定义?

楼主(2010-12-06):
下面这样的定义有问题吗?一直没改,都是用的默认的,
被这玩意搞傻掉了马上,难怪那么多人用protel。。。唉。。。

网友:
定义没有问题,编辑封装和布线不需要统一层的定义,导网表的时候是都可以导进来的,不过你在PCB布线的过程中要ECO换封装时,需要封装层和布线层定义一样。